新显示器led灯条怎么换

楼主(2016-11-09):
新款显示器的led灯条插头掉了你们一般怎么换

网友:
我的话就是拆开后飞线出来

网友A:
拆开更换LED灯珠。用加热台。

网友:
拆出来把座子焊好就行了

网友:
根本没必要换灯条的还费劲,接口掉了焊回去就行了焊布回去就在接口出飞线出来,

网友:
也不 知道怎么回事,led灯条的插座特别容易脱焊,这样的脱焊,至少修了8台,重新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拆开,直接用小细线焊上综

网友:
这个要拆屏了,直接焊回去就行了,焊不上的,飞线出来。

网友:
还是飞线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更换LED灯珠。用加热台。

楼主说插头掉了,换灯珠有啥用?

网友:
LED的插口很难焊要细心点

网友:
拆了 接线 处理吧

网友:
屏要全拆了,很费时间!

网友:
直接买个回来,拆开屏,拆下,换上新的就行了,拆屏要小心,容易报废屏

网友:
直接焊上线就行了。

网友:
我也还没换过

网友:
灯条插头掉了尽量焊上,好看一些,

网友:
拆屏换…不拆抽不出来

网友:
这个要拆屏出来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