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rockH81M-VG4主板BIOS

楼主(2016-11-09):
从基地下的H81M-VG4   BIOS刷完后点不亮,没办法最后从淘宝上掏钱买的,上机正常点亮。H81M-VG4 rev. g/a 1.00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2017-01-16):
刷了开机都开不起了

网友:
楼主你确定这是好BIOS吗

网友(2017-11-09):
BIOS能点亮的,只是亮机很慢  发现8系列的BIOS不能随便刷了

网友:
放心吧!可以正常使用,已测试过的

网友(2018-07-30):
亲自测试 除了开机慢  别的问题没有

网友(2018-09-09):
H81M-VG4 rev. g/a 1.00 是这个型号的,一搜索有上十个型号的点位图

网友(2018-10-24):
插两条4G内存,装win7 64位系统属性才认了一条4G,,还有一条用鲁大师或其他检测软件有8G,什么原因?

网友(2020-04-10):
有2.0的吗,需要2.0

网友(2020-11-02):
可以亮机  亮机慢

网友(2023-03-11):
本人已刷机,测试可以亮机,但  亮机有点慢(从按下开关到屏,显示要20秒左右)

网友:
我的是2.0版本,这个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