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大短可能烧了哪里?没网卡

楼主(2016-11-09):
小主板,没网卡,声卡3.3V正常,5V大短,降压芯片后的一个MOS管发热,但是拆下来查了貌似没问题,直接后级加5V继续短,短路电流有3A多,今天太冷一时没摸出来哪里烫的……这个样子还可能烧了哪里?

网友:
USB供电 检查下

网友:
没明显短路迹象,而且这主板是全固态的

网友:
好的,我再烧一次看看

网友:
断开了后级还短基本就是去到哪烧到哪

网友:
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更新

网友:
你烧机不看电流吗
都烧到3a了

网友:
看USB供电,还有就是到很多芯片。。

网友:
USB插槽里面捅烂了,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有些烧不出来的,上次有块板烧起有三个地方很热,拆拆拆,最后只是个小电容短路,拆下量,阻置二百多欧

网友:
应该就在mos管旁边的电容电阻的

网友:
桥,IO,其它功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