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LE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11-09):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华硕型号M4A88T-M-LE可以触发来回掉电重启。看到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个五角小件容易坏,上电测量只有一边有电压3.3v     地   3。3v另一边两脚都为o不正常,正常为0.8  2.5v,找料装上开机顺利亮机了

网友:
这也太准了,果然那个坏啊

网友:
这个很难查的,就被你猜都猜对了,好技术。

网友:
哦哦, VDDA2.5V 爆掉啊

网友:
VDD2.5V 华硕通病

网友:
VDD2.5V 华硕通病,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接到118脚的

网友:
是3。3V供电吗

网友:
ASUS主板问题不少,不过可修性不错,研究明白,维修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唉 通病   华硕M5  M4 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个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这5脚 是出VDDS2.5的吗

网友:
照通病来修的吗

网友:
现在一开机就卡在开机界面

网友:
这肯定是通病  谢谢分享

网友:
小五脚确实很易坏

网友:
小五脚通病啊

网友:
这个款板通病。。

网友:
可以撒 修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