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换电源板后显示有彩点

楼主(2016-11-09):
给人的感觉就像显卡驱动没装好一样 请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
屏线擦一下看下。

网友:
换电源板也动不到其它东西,这怎么会有联系

网友:
和换电源没有关系,是你屏线可能没有接好

网友:
楼主上图,拍的清晰点,大家才好给你参谋。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个图让大家看看,估计是屏线没插好。

网友:
换电源不应当出这种问题,检查其它位置吧

网友:
电源板引起花屏的不多,你还是重新拆装一下试试看,排除一下屏和屏线问题

网友:
先洗下屏线 排除下

网友:
屏线 换下 试试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