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T 显卡驱动打不上 (已解决)

楼主(2016-11-09):
修到一台K43T 板号 LA-7551P 的 ASUS 神本! 拿来时 不开机! 最终花费20分钟 解决不开机问题  然后去测试

接着就测出了 故障 重启  不定时重启 有时进系统重启  有时在LOGO处重启 有时又能用半个小时!

考虑故障点 因为是AMD的  而且 南北桥集成化了! 考虑重启原因 不外乎 BIOS 南桥   因为能进系统 没考虑电路问题!先刷了BIOS  没变化 还是老样子

接下来 就直接上BGA  下了BGA  OK了  不重启了 但是分辨率 不对了 打开设备管理器 一看 好家伙 俩驱动都是感叹号!好吧 打驱动 驱动人生  精灵 驱动 之家 都不行  打不上去

看看这AMD的  心里想 AMD 就是渣!

接着就准备去干显卡 但是突然想到 之前刷过BIOS 虽然 这老机器的BIOS 不会有啥ME 呀 WE 的 但是 还是先简后繁  刷回原机 OH MY GOD ! 驱动不用打 直接就是ok的   奇葩呀!

现在把备份的穿上来!供大家 鉴定这奇葩的问题!之前打不上驱动的BIOS 就是论坛下载的 虽然开机 很正常 唯独驱动打不上!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面把显卡给禁用了

网友B:
原来是BIOS的问题, 谢谢

网友C:
碰到过不亮的机器,刷bios亮了,但是独显打不上,把原机备份的又刷回去,亮了,独显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面把显卡给禁用了

应该没有吧  因为恢复出厂设置  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BIOS的问题, 谢谢

不客气 这是个奇葩问题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不亮的机器,刷bios亮了,但是独显打不上,把原机备份的又刷回去,亮了,独显也正常了

还有这种事??这不符合常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种事??这不符合常理啊!

是个联想的一体机,型号忘记了

网友:
这个真的学习了,长见识,bios导致驱动打不上

网友:
估计版号不一样吧

网友:
原来的BOIS  看来都要保存好

网友:
修到过华硕很多机器显卡驱动装不上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有遇到过,直接官网下BIOS F4更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