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8没有3V5V待机,电流0.005,不是PC228通病。来帮看看

楼主(2016-11-09):
待机芯片的S5_ONEN信号没有,是EC发出来,断电触发EC发出S5_ON出来,瞬间掉。再次触发就不发出了。断电后又能发出来一下。不是EC问题,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来个老师傅啊

网友A:
查待机的后面,应该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的后面,应该有短路

不知道从那里入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