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2003打不开怎么办?Word2003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1-09):
Word2003算是比较老的版本了,现在比较流行的Word版本是2007或者2010版,不过Word2003还是有许多用户使用,如果在使用Word2003的时候碰到打不开的情况该怎么解决?本文给大家介绍Word2003文档打不开的几种常见解决方法。

1、将“%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粘贴到“运行”,回车,删除normal.dot。

2、删除微软输入法3.0。

Word打不开,显示上面的对话框,在点击了“不发送”按钮后将关闭。再次运行 Word,将询问是否以安全模式启动 Word。在此如果选择“是”,Word 将进入“安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Word将仅显示空白窗口,需要再手动打开文档方可显示。如果选择“否”,则Word又将弹出错对话框,陷入死循环。

但是,除 Word 外其他 Office 组件均可正常运行。

依此操作,问题解决!!!

首先找到下面这个文件夹: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会看到“Normal.dot” 这个文件,这是公用模板文件,应该是损坏了,直接将其删除,排除故障。

如果找不到这个文件夹,可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复制粘贴到地址栏即可找到 normal.dot这个文件。

3、模板文件一般存在下面的路径,看图:

注意:文件夹是隐藏着的,所以文件夹选项要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进入下图,把这两个模板删除,重新启动word,即可正常打开。

路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

4、用安全模式打开word以后,新建一个文档如下图:

在word右边就会出现下图,然后点击“本机上的模板”。

在弹出的模板框,右键删除掉命名为“空白模板”的模板,点击确定,重启word即可正常打开。

5、点开始,在运行中输入“winword /a”可以启动word,此时不会有无法打开的对话框出现,将word文档另存一下,会提示是否替换normal.dot,这时word用新的模板替换损坏的那个,选择是。如果还不行,就依照上面的方法进入word,依次点击工具——常规——把“打开时更新自动方式的链接”前的勾去掉。本文由 系统下载站http://www.win114.cn 整理

系统114网: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解决了你的问题,就把【Word2003打不开怎么办?Word2003打不开的解决方法】分享给你的好友吧!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点击

网友:
学习了,楼主讲的好,以后希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点击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这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点击

直接重新装一个word2003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