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P不开机维修公共电压,这样改电路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6-11-09):
,这样改电路是否有影响??如图PQ25烧了,  更换PQ25测PQ25 D极有19V S极没电压  G极无电压  G极电压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头序所以直接把DS极相连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高手指点下...或者帮忙分析下PQ25G极为何没有控制电压呢?PR173一端有28V另一端接PQ25的G极但没电压...电阻换了一个试也不行..

网友A:
充电的时候可能会5A短路

网友:
这么改有可能会电池适配器一起用大短

网友:
应该是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时候可能会5A短路

然后越烧越重

网友:
开几天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直连试试

网友:
看上去很难懂的样子

网友:
可以,但是不要用电池,

网友:
电池适配器一起用会短路

网友:
外接和电池不可以同时用

网友:
电池适配器同时要大短

网友:
充电的时候要大短路,保护隔离不了

网友:
这个怎么可以,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的时候会大短的,二者之一必有一死

网友:
这样改的话 电源 电池同时用会大短路   电阻一端有一端没有可能被拉低 或有短路呈现的保护

网友:
   是否acok#为高呢。如果为高导通pq27.就拉低了

网友:
这样接的话  电池会烧掉吧

网友:
你这样 改 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电池它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