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楼主(2016-11-09):
技术员抱回ACER 4741G,故障:客户摔了。。接手不通电,插上可调,有待机,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换51125芯片,这钱好赚啊,插上可调,按开关,尼玛的,还是不通电,测3V5V正常啊,打开图纸老实修吧,检查到EC没有发送RST复位到南桥,换EC芯片,插上可调电流那才叫一个狂跳,嘿嘿,亮机了吧,但是秒掉。心里一万个曹尼玛。个人经验:掉电,要么散热,这个可以排除,要么缺电压。查各个电杆电压正常,也排除。要么PG,断开所有PG信号,还是一会掉电,那就把问题锁定在南桥和温控,BIOS。先软后硬,刷个工厂BIOS,X宝花了10块钱买的,刷上还是掉电。加焊南桥。还是老样子,那不用想了,直接换U17温控芯片,插上可调,这下不掉了。此时问题又来了,进系统蓝屏,进PE死机,好吧,再来个个人经验,进PE死机,基本都是网卡芯片出问题,再拆机,拆掉网卡芯片,尼玛PE可以进了,心想这下不会有其他问题了吧,开机进系统用一会花屏,心里一万个曹尼玛,再拆机,显卡植球,还花,那就是集显CPU的问题了,换I3CPU,接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蛋疼,修了一天

网友:
不通电直接换芯片?

网友:
摔过的机器比进水的还难搞 这个不奇怪

网友A:
这不知道???这机子通病,修板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知道???这机子通病,修板的都知道

问下,这机器是啥通病,还真不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
楼主这修的确实多啊!换了好多件?收费多少呢?

网友:
3.5V滤波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的    这机子如果不出3V5V    滤波电容也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