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 不触发通病维修

楼主(2016-11-09):
IO待机电压98脚实测只有3v左右,导致不触发
拆了滤波电容BC13还是一样
如果这个时候再去怀疑IO更换它就会走弯路
根本原因是R28变值,10欧姆的电阻变成200多欧姆
导致R28会与IO内部电路形成分压,导致98脚电压偏低。

网友:
这个已经是好几年的病了

网友:
修板最烦小电阻坏了,通病还好,现在的修理费,要是花个半天修出块板,会饿死去

网友:
逗比真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直接短接就好了啊。。

网友:
有心分享就是好,可能小白不知呢

网友:
我都怀疑 IO拉底 5V了

网友:
相当于测ec的各个供电脚了。

网友:
IT8718待机供电为5VSB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原来这样修的啊。冤枉啦,好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
我就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r28也会导致 没想到

网友:
这个经验很不错啊,,下次修到就能留意了,,多谢分享

网友:
哦,GAG41修的少 没碰到过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