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9001p不显

楼主(2016-11-09):
联想s405开机电流跑0.8几,主板内存cpu显卡电压都有.bios刷过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你上电池了??为什么那么高的电流还不开机

网友:
查查排线,外接试试,如果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我昨天修到过 只不过是掉电  这个机器开机要1.1电流才亮几  进系统过后只有0.5电流  你这个问题应该查查条件或者换一个bios'刷

网友:
AMD的机器 具体要分析下了测下 内存SM总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