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8LT PLUS 主板开机掉电(非短路)求助

楼主(2016-11-09):
ASUS M4A78LT PLUS (AMD A78芯片组)主板开机掉电(非短路)求助!开电掉电,能再次开机,还是开机掉电!各项电压均正常!我手里有6块这个同型号的主板,2块好板不安装CPU也不会掉电的而且复位信号都正常,可是这4个坏的板就是开机上电瞬间掉电......

网友A:
短接CMOS排针5秒故障排除

网友:
因为还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CMOS排针5秒故障排除

我已经把CMOS清零跳线短接过了的

网友:
不是的,我手里有好几块这个同型号的主板,好的板不安装CPU也不会掉电的而且复位信号都正常......

网友B:
简单  华硕的M5A78和m4a78之类的比较容易坏时钟  温控 还有一个2.5V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点位图里搜索一个the开头的英语  拆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  华硕的M5A78和m4a78之类的比较容易坏时钟  温控 还有一个2.5V  ,你这个应该是温控,点位图里搜索一 ...

之前有2块就是2.5V稳压管坏掉了!不知你说的温控是哪里。。。具体拆掉哪里??

网友C:
同型号,同故障,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型号,同故障,求解!!!

就是温控引起的,直接去掉三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