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a1rt掉电

楼主(2016-11-09):
下午外出,顺便商家接了台SONY svf143a1rt,老板说掉电。进不去系统,拿回来插电测试,PE都进不去,菜鸟也没怎么检测各大电路。什么阻值,待机.什么时序啊.拔掉开关排线问题找到.开关板问题,前面买了个bios来刷也没用还开机慢,一会传上.取了开关板上的电阻和最边上的开关旁的电容,KO.

网友A:
电阻电容坏了 还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坏了 还是什么意思呢!?

开关条电容开路了

网友:
估计不是开路了吧  是漏电 拉低开关的3.3 导致掉电

网友B:
你们掉电就刷bios,唉

网友C:
发这个帖子还不如不发呢,说的什么呀,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D:
下次可以触发后 断开开关板 就可以锁定故障点了

网友:
掉电。。。。还是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这个帖子还不如不发呢,说的什么呀,一点也看不懂

还一个银牌大神,诶,这都看不懂.看来你基础差啊

网友:
大神要是能讲解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可以触发后 断开开关板 就可以锁定故障点了

对,我就是这样的,一般我都是用镊子在排线口短接.

网友E:
靠 ,这样也行 ,话说你们用镊子点的时候是一排过去还是看图点啊

网友:
这个比较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掉电就刷bios,唉

不然好难查的。先易后难

网友:
我直接拆了。用万用表刮开关排线接口。一般很省事的

网友:
断开开关短接开机应该很快知道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靠 ,这样也行 ,话说你们用镊子点的时候是一排过去还是看图点啊

不看,表量量就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看,表量量就下手了.

奥 这样啊

网友:
昏倒,这算什么故障呢?

网友:
把图标的明显一点啊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