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15LM00020显示器二修艰难维修

楼主(2016-11-09):
客户送修的显示器,故障是通电无反应。

这个显示器卡扣设置很奇葩,只能从左上角开始拆,右边和下边都不能最先拆的。

好不容易拆开,打开电源板一看。我惊呆了居然是二修机,二修机你维修也要窜个灯泡来维修
,至少不会烧坏元件这么惨。

后来先拆大件元件,电源芯片找新的换上,再找电源芯片应用电路把烧黑的贴片电阻换上,
再把有把短路电容 安装错误的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前维修者修不好人为设置故障)。

简单测试坏了好多元件,安规电容爆浆 整流桥短路 开关管短路 电源芯片崩一点 检流电阻也爆了
(想不通的开关管 整流桥都短路了原装保险居然豪发无损)
还有几个贴片电阻烧黑看不到数字,真是有点冲动不想修了蓝瘦香菇。

然后在拆去保险窜入一个灯泡通电,这时候以为没问题了,就在一插电时刻就听到一声爆响灯泡长亮,
拨下电源看元件那面,看了电容电容都没有爆,用万能表测量也没有问题,
只用通电看看那里坏了,小心翼翼插电源(真怕再爆了)没有爆元件灯泡是长亮,过一会儿那个蓝色电
容冒烟了才知道是那个瓷片电容爆了。

那个瓷片是并在开关管D极与地的滤波电容,拆下瓷片电容测量只有200欧电阻有微短路拆去不安装了。

最后通电测量驱动板5V供电正常了,高压板供电20V也正常了,去掉灯光安装好保险试机一切正常。

终于修好了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

网友:
电阻电容都打胶   神经病啊

串联的灯泡是相当于保险?

网友A:
在保险处窜接一个灯泡起保护作用,
电路没有短路时灯泡相当一个40欧左右的电阻,不影响工作(但也不能带原来负载)
当电路有短路时300V就加载在灯泡上,看灯泡的亮度来分折是大短路还微短路,灯泡越亮短路超严重。

网友B:
楼主 请教个问题:保险处接个灯泡  是保险的两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个问题:保险处接个灯泡  是保险的两头吗?

一般是拆下保险,焊接在保险两边。
有的喜欢把灯泡安装在插座上,经一个开关来控制灯泡的通断,
通是不经过灯泡直通,断时就是窜接灯泡。

网友C:
这个看样子是人为的,再不专业也不应该修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样子是人为的,再不专业也不应该修成这样

一修机一般很好修的,
二修的元件坏得多,还有些人为的故障。
如果不是查看电源芯片的应用电路真心不好修。

网友:
烧了那么多还能搞定,楼主技术很牛X,现在这种板子都很便宜了,有些烧的多了就直接换一个或改装一块,加分支持一下你这种百折不挠的维修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保险处窜接一个灯泡起保护作用,
电路没有短路时灯泡相当一个40欧左右的电阻,不影响工作(但也不能带原 ...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灯泡也是会亮的,家用的都是这样走线的呀!接什么样的灯泡后级在短路的情况下而不会产生爆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灯泡也是会亮的,家用的都是这样走线的呀!接什么样的灯泡后级在短路的情况下而不会产生 ...

如果电源是正常的窜接的灯泡只会开机一闪亮就不亮了,
电源后级短路一般很容易查出来,
窜接灯泡后维修都没有烧坏过开关管电源芯片,
至于那个瓷片电容爆应该是电阻比灯泡的阻值还要低才会爆的,
修这么多电源窜接灯泡还会爆电容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网友E:
一修机确实好修,二修机只要不做手脚还行花的时间会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修机一般很好修的,
二修的元件坏得多,还有些人为的故障。
如果不是查看电源芯片的应用电路真心不好 ...

这样的显示器修好可要加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是正常的窜接的灯泡只会开机一闪亮就不亮了,
电源后级短路一般很容易查出来,
窜接灯泡后维修 ...

安规电容都能炸掉,真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修机确实好修,二修机只要不做手脚还行花的时间会多点

做过手脚的机器就太难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做过手脚的机器就太难修了。

遇到二修的,我都会通用板测试下屏,怕屏给人为弄坏或给人掉包,修好板才发现屏有问题那就白忙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二修的,我都会通用板测试下屏,怕屏给人为弄坏或给人掉包,修好板才发现屏有问题那就白忙了

是啊,有待用配件就好办了。

网友:
不会用灯泡这样的东西,以后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烧的  也够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