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触摸故障,分析探讨。

楼主(2016-11-09):
如上图所示,2处都没有电压,该更换的都换了,两个触摸,IC,电源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有触摸。-5.7v,+5.7v都正常。有遇到此故障朋友,分析下,此机器,是进水机器。修开机之后,无触摸。
同步信号也查了正常,还有,这个触摸的,工作条件如何进行的,上电的时序,是怎样的,之前遇到iPhone5S,也是同类故障,但是最后,更换触摸IC问题排除了,有点郁闷。
后续,,,因为此问题,之前也遇到过,类似,但是,没有一次解决过,很奇怪,查的查的,就放弃了,但是如果每次同样的,问题放弃了,有点可惜。所以要弄明白,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个是【迅维】网,总结的触摸工作时序,到第二步骤就,,,出现问题了,两个关键的电压不能正常输出了,PP5V1_GRAPE_VDDH   PP1V8_GRAPE里面所讲的是否是正确的,只能是一个参考吧。具体还得靠实际验证下,,管理员不要,高手不要碰呀,个人观点,,,,,

这个U2401白触摸,应该是先得到PP5V1_GRAPE_VDDH   PP1V8_GRAPE这两组供电,才输出脚位B1,C1分别输出来自芯片内部产生的1.2v 1.8V电压。但是现在,就死在这该死的两个主供电电压上了,后面无法启动了。

补充内容 (2016-11-11 16:42):

补充内容 (2016-11-11 16:44):

网友A:
那就只能看看中间的转换原件了 电感 电阻之类的

网友B:
我觉得重点检查白触摸,查启动条件和对地阻值特别是CPU检测白触摸的D1D2D3E4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适当 的时候还是需要原理图出马

网友:
黑触模有没发出+13和-12,

网友:
看懂原理图很重要

网友:
我和你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一台,正负 -5.7  1.8 都有,组织正常,黑触摸对地组织正常, 然后没耐心修了,最后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重点检查白触摸,查启动条件和对地阻值特别是CPU检测白触摸的D1D2D3E4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谢谢你,明天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看看中间的转换原件了 电感 电阻之类的

这两个电压一个从,5.1v从u1501发出来,1.8v由主电源U1202发出。中间没有任何电感转换元件。

网友:
没修过手机,看着不好弄啊。

网友:
学习中——,希望以后维修

网友:
感觉其实原理的重要性不比手工弱了

网友C:
5.1GRAPE 是显示电源给出来的。进水这个电源5.1V也容易出问题的,遇到过5.1V脚被烧没了的。换一个显示电源试试。如果换了还是没有主要先查一下主触摸到CPU的七根线,有一根是连个电阻的。那个电阻断了也不会有触摸的。刚飜了一下图,R2403这个电阻查一下。还有打一下到CPU的七根线是否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GRAPE 是显示电源给出来的。进水这个电源5.1V也容易出问题的,遇到过5.1V脚被烧没了的。换一个显示电源 ...

谢谢你,,,刚才查询论坛,也有个类似案例,不过他比较幸运,他是iPad AIR1也是这两个电压没有,不过他最后,更换电源IC搞定了

网友:
,查启动条件和对地阻值特别是CPU检测白触摸的D1D2D3E4脚

网友:
这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论坛逛了半天,还是不会修,苹果好难啊

网友:
参考下iPhone5的触摸维修思路   百变不离其宗

网友:
之前也遇到一台,感觉是CPU问题啊,楼主修好的话吱一声!

网友:
2楼说得很详细,参照2楼的说法去做

网友:
CPU<-->U12
|              ^
V               |
U7-->1.8   5.7
CPU和U12构成正常  1.8 5.7才会持续

网友D:
最新进展,测试U2401,D3脚位无穷大,看来只能,干CPU了  CPU虚焊了,,,,,,AP_TO_TOUCH_SPI_CLK不这道这个时钟,信号,能不能找其他芯片,借一个,看有什么奇怪的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新进展,测试U2401,D3脚位无穷大,看来只能,干CPU了  CPU虚焊了,,,,,,AP_TO_TOUCH_SPI_CLK不这道这个 ...

哈哈   看来我猜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看来我猜对了

感谢指导,,,,,等有空的时候,尝试,改下,时钟,,,不知道这个用其他时钟可否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