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待机电流0.5-0.12,各工作条件正常,就是不出3V 5V

楼主(2016-11-09):
这款机子的待机芯片是RT8223M,芯片的供电,开关信号都正常,8脚和17脚的电压正常,自举电压也有,后级也没有短路,就是不出3V 5V电压,而且待机芯片有点烫。把芯片的第四脚的电阻去掉,直接拉个3V电压到第四脚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修联想V470的待机芯片tps51123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电阻弄没了,就直接点了点焊锡上去,没想到待机正常了,3V  5V也出来了,更重要的是机子也正常显示了,看了一下午的电视,没有出问题,就让客户来取了。

网友:
也行,但是还是加个电阻隔离下保险此。待机电流怎么会这么大呢?

网友:
频率设置吧? 4脚?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么修的

网友A:
有图为什么不原型号换啊

网友B:
待机是有点大了,不过能稳定运行,快修还行。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为什么不原型号换啊

换了煤油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有点大了,不过能稳定运行,快修还行。

是没修之前待机大,修过后待机正常

网友:
这也太诡异了吧

网友C:
直接那样连过去待机芯片还会发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那样连过去待机芯片还会发烫不?

不烫了,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4脚频率设定     Frequency Selectable Input for VOUT1/VOUT2 respectively.
400kHz/500kHz : Connect to VREG5 or VREG3
300kHz/375kHz : Connect to REF
200kHz/250kHz : Connect to GND

网友:
快修的方法。哪烫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