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油噶13,暗屏,能进系统。

楼主(2016-11-09):
测机子的时候,发现不加小板(IO板),可以正常显示,锁定目标,立刻把小板上的东西全拆下,又查了一遍小板,没有 短路,再测,还是不行,把小板上的芯片,供电都拆了,还是不行。到这里实在没有思路了。准备换版,就开始大胆乱来了。当我把休眠的供电和中间的那条线(休眠管有三条线,功能自测)短路的时候,屏闪了一下,心里那个激动啊,马上用焊锡把这 两条线焊在一起,完美开机,就是不能关盖休眠了。好在客户也接受。

网友:
什么线  LID 赫尔零件?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
休眠导致的故障吧

网友:
基础太差了,这个没看懂!!

网友:
暗屏最好弄了 怎么搞都能搞好

网友:
断线了吗是?

网友:
LID导致的暗屏?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