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4代CPU主板的疑问

楼主(2016-11-09):
最近修过两个用4代CPU的机子,一个是DELL的外星人,另一个是联想的E440,都是不装CPU都能出1.7V的供电.   DELL外星人是主板修好后测试发现不装CPU有1.7V供电,E440是加电不装CPU有1.7V供电,但是装上CPU虽然它有供电电流只有0.28,  CPU基本上没有温度,测CPU供电芯片的SVID上拉用的1.05V没有,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上拉是哪儿提供的,看图好像是CPU先得到1.05V,然后自己再发出给SVID做上拉,我不敢确定,有没有人测试过,这是什么道理麻烦给讲解一下。E440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二次碰到了,不知道怎么下手,时序还是不太懂!

网友:
E440机器不太好搞 我也遇见几台

网友(2017-10-09):
不用纠结那么多,0.28CPU供电都没起来。

网友:
看到E440就颤抖

网友:
E440 有什么怕的,, 我修过好多了, 最严重也就坏桥 黑胶。

网友:
E440南桥通病 上次取了一次掉了好多点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A:
还是桥问题 看桥有没有收到APWROK 和PWROK并有没有发出PROCPWRGD给CPU       SVID一般由1.05V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问题 看桥有没有收到APWROK 和PWROK并有没有发出PROCPWRGD给CPU       SVID一般由1.05V上拉

四代CPU的SVID的上拉是CPU输出的,你可以看一下图纸

网友:
是啊,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聊,价格越来越低聊,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