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寸2251fw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1-09):
冠捷22寸2251fw显示器,供电电压 12伏DC,3A。
故障现象不通电。

显示器型号

驱动板

经测量有短路现象,左上角电容明显鼓泡。

电容经测量已短路,16伏180uf

更换电容后3.3伏电压输出正常

上机测试正常。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A:
这块板遇到过一次,也是短路烧了mos管和一个八角芯片,换上还是烧后来被我干废了

网友:
才开始学略懂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遇到过一次,也是短路烧了mos管和一个八角芯片,换上还是烧后来被我干废了

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只烧了一个电容 。

网友B:
电容 胖了  这也太明显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 胖了  这也太明显 了

是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不过这个电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压敏电阻”,要不是这个电容估计板子就挂了。

网友:
适配器上的431损坏,输出电压高达30伏。板子上也没有保险,要不是这个电容板子早挂了,一般的电容超出耐压后都是爆浆,然后就是开路,这个电容是短路。

网友:
高手!来学习i一下

网友:
捡到宝了哦

网友:
真是捡到宝了、

网友C:
电容短路了,这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短路了,这个好修

是的,换个电容就ok了

网友D:
我最喜欢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喜欢电容鼓包了

电容是最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