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为什么这样挖开!回答你们!

楼主(2016-11-09):
A8 为什么这样挖开!回答你们!

今天我有一台红屏重启的手机,本身要拆卡槽飞针的,然后看到微信群里有高手挖CPU 自己也尝试了一下,特此分享,虽然我没有挖成功!

网友A:
第一、二 张是上层的第一层,后续我把每一层给你补齐!最后一个就是必杀!

网友:
要挖到锡点下面第一层~别挖太大~大概4个脚位。

网友:
你们太狠了,居然再cpu头上动土!

网友:
CPU也可以挖呀,。。厉害

网友B:
最后没有挖成功   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有点狠

网友C: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D:
挖坏了不就报废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挖坏了不就报废了嘛

别人接这个单,150一单,风枪都不动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后没有挖成功   怎么处理的

估计cpu就被搞得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我听别人说过一次,这个必杀技好难,搞不好cpu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坏了不就报废了嘛

对啊,肯定cpu就报废了

网友:
多练习几次估计就可以搞好了,有难度

网友:
哈哈哈!中国人的老壳太好用了

网友:
反正我没这样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cpu就被搞得报废了

现在的人呐  CPU头上也敢动土  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接这个单,150一单,风枪都不动一下!

那啥意思?不懂

网友D:
这玩意还是要手法好啊

网友:
这样 基本报废了

网友:
手工眼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网友:
这个真是牛,技术值钱

网友:
AP31,AR31短接吗?

网友:
iPhone6/6P刷机报错9无法开机,完美修复全过程

  刷机报错9大部分是硬盘本身出问题或者CPU的AP31 AR31到主板背面的U0301断线引起的,最基本的判断方法就是测量U0301旁边两个电阻对地阻值,如果是490左右那就是正常,阻值偏大就证明出问题了,需要拆CPU重装并飞线,出现故障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刷机出现进度条瞬间花屏电脑报错9。

  上面这台机器的阻值变成了718,明显是CPU虚焊引起的。我们用打磨机从CPU的右下角开始打磨。

  磨到一定程度后,用手术刀轻轻的把CPU进一步往里面刮开,刮到最后看下图。

  这样就把通往CPU的AP31和AR31点从CPU背面刮出来了,再把多余的裸露部分涂上黄油绝缘,就剩下AP31和AR31点。

  然后从主板背面U0301通往的电阻R0316飞线到我们从CPU上刮出来的点。

  打上黄油绝缘。

  这时候测量电阻R0316阻值已经正常。

  然后装机并刷机测试,一切毫无问题,维修结束!

  这种维修的方法不用拆CPU,降低了因为拆装CPU带来的主板报废的风险,但是对手工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个91的帖子和你的差不多   哈哈

网友:
瞒天过海的技术!

网友:
要多练习,一开始就挖客户的这是要找赔吗?

网友:
我算是服了,手太抖干不了这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还是要手法好啊

反正在cpu上动土,一般人肯定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呐  CPU头上也敢动土  醉了

搞不好废了,会赔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在cpu上动土,一般人肯定搞不了

我感觉风险比重植cpu还大呢

网友:
敢这样搞看着都心惊胆战,估计肯定是先拿坏的CPU测试过了,才敢拿好的来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 张是上层的第一层,后续我把每一层给你补齐!最后一个就是必杀!

你真牛,这和知道cpu内部线路啊

网友:
心脏搭桥.厉害.........

网友:
看到师傅拆卡槽飞刀的 秒杀了

网友:
这个厉害,CPU很硬的,不会引起其他地方虚焊吗?或者直接cpu报废

网友:
以前看的拆卡座插飞针,现在这个直接上盖上打洞飞线,更高线了。

网友:
怪不得你没搞好。挖太大片了。我已经挖好两台。

网友:
行行出大神,,,牛比

网友:
小白只能看看

网友F:
这个是真的,CPU不影响,我这边有。。不拆CPU修复
バ幸福De右岸
这个可以有但是前提是的需要手工好,才可以做到哦
详情

网友:
这样盖子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真的,CPU不影响,我这边有。。不拆CPU修复
这个可以有但是前提是的需要手工好,才可以做到哦

网友:
穿孔飞线? 能做的都厉害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说明挖这个洞洞的,是电转打磨的吗,还是用的别的什么

网友:
库克知道了非得打爆你们的脑袋

网友:
这个真厉害,都是大神呀,手工好,眼力好,就是搞不懂哪搞到的CPU剖面图,根据针脚定义来试的?

网友:
有谁居然也能挖CPU修复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上的冠希哥哥敢挖开CPU,是不是准备把乔布斯刨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