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V360故障

楼主(2016-11-09):
机器故障:主机正常、屏幕有亮屏但是无图像显示、外切也不显
                  换了屏幕还是一样。本来怀疑显卡问题,但是这台有集显,我就断开独显电感,但是故障还是一样,不过应该可以排除显卡问了。
                  CPU、HM55南桥换了也还是一样
                  屏19V、3.3V LCDVDD测量也都有
                  屏接口打值四组数据线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各位大神还有什么需要测量,给个建议,等我修出来在公布答案

网友:
类似的 碰到几台   没有办法   都换板了   有SONY   有联想的     有HP  的

网友:
排线你换了吗?

网友A:
感到奇怪,抢个沙发等答案把。比较关注!!

网友:
电流呢,到多少

网友B:
解决了吗   坐等答案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C:
hm模块条件正常不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D:
一步一步跑线路了,不难的问题

网友E:
换个屏线 显卡  试试了 只有

网友:
BISO有无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打铁短路的地方   经常装起机子后开机屏亮无显的   处理后就亮了

网友:
显卡LVDS供电模块正常吗

网友F:
修好了吗     等答案呢

网友G:
你怎么认为只断开独显电感,集显就一定正常工作呢,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H: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吧

网友:
背光有亮是灰屏还是白屏啊。LVDS波形有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修不好的还是很少

网友:
亮屏是指白屏吗。查一下显卡条件,供电之类的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并不能排除显卡是否有问题,还有一代CPU HM55参与显示

网友:
你觉得你可以刷个BIOS

网友:
数据线八跟量了没

网友:
24和25pin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显卡条件测下 有些断开供电没用的 现在 电流跳边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有个v3000一个样  郁闷中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的问题呢

网友:
数据线有波形吗 ,还有pch 显示模块部分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排除供电在干桥,数据从哪里来就干哪个

网友:
只断开显卡供电就用集显民?有那么简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两天比较忙都没时间去看,下午刚好有空,用示波器打一下EDID,发现有波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波形)。
于是我又去找一块好屏来试下。结果联想LOGO出来了!好吧你就是简单的屏坏故障。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最终结果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到奇怪,抢个沙发等答案把。比较关注!!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坐等答案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模块条件正常不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步一步跑线路了,不难的问题

是滴,最终在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屏线 显卡  试试了 只有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不是屏线,最终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     等答案呢

好了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认为只断开独显电感,集显就一定正常工作呢,有这么简单吗

谢谢,看来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是屏线接口吧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坐等答案

解决了 测机屏也坏了,被坑大了,最终换屏解决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看屏供电,背光供电,EDID,x分信号线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显卡供电上管发烫,换了还一样发烫,拆了显卡之后还是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