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第三次返修

楼主(2016-11-09):
第一次上电掉电测得mos管cpu上管短路换掉用来不到半小时主板有出问题了,开机风扇一直转无显示。开始修,测到一个八角芯片损坏芯片是一个集显供电芯片。换掉好了再次测机半小时屏幕又不显了。实在没辙了果断换掉mos管集显供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开始测机,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
上管坏的 一般都把芯片也换了 才保险

网友:
烧管的一定要全部换掉 还要测量保险电阻 如果有坏的必须换之 这样才稳定

网友:
一般最怕烧场管和不跑码的,,,烧场管的如果只换管子返修率是相当高的,,线路正常的话,管子一般很难会被烧掉的

网友:
而且现在H61板子,场管一烧,U也要坏的,,,容易和客户产生纠纷

网友:
CPU供电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恩  不错   赚到钱  就OK

网友:
下次记得传图片上来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的对,短路了应该要把上下MOS一起换掉,有条件把芯片一起换掉,其实还有个好办法就是直接去掉短路的一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