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三台笔记本

楼主(2016-11-09):
3台都非常简单,我就当是写日记了,各位勿喷哦

第一台HP4416,故障是跑码不显示。
机器好难拆,一不小心就可能要补壳。好不容易拆出主板,祼板测还是一样,电流跳变正常,usb键盘切换大小写不亮,测内存排阻有波,但是不正常。
AMD双桥的,加焊北桥顺利亮机

第二台,戴尔的机子,板号是la-9104p,故障是进水机不触发。处理好进水的地方后上电。
待机0.005,按开关0.012,保持不动。 测了3/5v正常,开关排线电压正常,EC的供电正常,acin正常,lid正常,ecrst正常,免时钟的,到bios之间无断线,pbtn上电请求正常,上电允许slp-s3#和slp-s4#没有电,rtc正常,晶振正常,rsmrst正常。
加焊了桥触发了,电流有跳变,不过变化很小,最后停在0.48左右。像是跑码了,拿usb键盘来试了下,大小写切换不亮。电流好像有点小,不过这机器比较新,板载u,集显的,这电流应该正常吧。不放心拿屏点了一下,居然亮了。
看来有些板即使正常了,大小写切换也不亮的

第三台,戴尔的超薄本本。
先是两声报警,嘟嘟  嘟嘟---
后来插上小电池,再开机变成了2声报警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
关机后插内存变成了8声报警
再把屏接上,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A:
插小电池变5声报警,上面打错字了

网友:
acin正常是什么

网友:
这三台修得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小电池变5声报警,上面打错字了

没插屏后来才上的屏

网友:
问下楼主,第三台没看懂,小电池指的是COMS电池吗,还是机器内部另有小电池。

网友:
楼主威武,加分

网友:
第三台,戴尔的超薄本本。
先是两声报警,嘟嘟  嘟嘟---
后来插上小电池,再开机变成了2声报警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嘟  ---
关机后插内存变成了8声报警
再把屏接上,一切都正常了?  这台是怎么修好的 , 看不明白 ,放CMOS 电压,就是 橡皮 搞内存条金手指 ???

网友:
开启捡钱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