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6P的声音

楼主(2016-11-10):
自己捣鼓了一台6P 别的功能都正常 就是唯一一样不行就是打电话时候 对方听见我的声音很小 换尾插没有用 底部送话器的 网都拿了还是声音小 我百度了下网上有很多出现过这个问题 我也看了图纸 尾插接口 经过一个耦合电容直接去音频IC里去了 个人怀疑是音频芯片有问题 有人遇到过着问题吗

网友A:
没遇到过    你试着换尾插排线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你试着换尾插排线试了吗

换了三
个试过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录音正常吗?

网友:
继续换尾插,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不行就把音频芯片换掉试试吧

网友:
先换掉你怀疑的音频芯片

网友:
撬了音频IC 换一个估计就好了  苹果的 芯片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位故障一般是音频编解码芯片坏的多

网友B:
已经更换音频IC 故障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更换音频IC 故障修复了

还是要多动手啊   猜猜猜都没有用  哈哈

网友:
有人已经回答,很多故障不是换尾插就能解决的,就干音频编解码芯片U0900试下吧,基带引起的可能性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