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电池充电 一会就不充了 开始用电池的电了

楼主(2016-11-10):
电池充电 一会就不充了。电源检测 电池检测都没问题 ,88731·芯片也换了

网友:
换电池试过了吗?

网友:
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    对比一下充电时和放电时的芯片条件

网友:
看下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一直很头疼

网友:
是不是一会公共点的电压就变成 电池提供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很多次 去刷新最新版本BIOS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