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大神看下这个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0):
用测屏软件测,只有红色会出现如图的蓝色条纹不停的跳动,其他颜色不会。

网友:
视频接口、屏线、屏等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正常 显示的时候有吗   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A:
显示器菜单如果正常,那就是接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菜单如果正常,那就是接口了

大神厉害啊,我试了一下,菜单真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厉害啊,我试了一下,菜单真的正常。

屏是好的概率很高了,通用板点屏试试吧。

网友:
屏线接口  或者屏线  换下试试

网友:
先换根线看看!

网友:
接口查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