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Ascend G7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0):
华为Ascend G7无信号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SIM卡1无信号

  二、过程分析

  1、检查主板外观,无外观异常现象。

  2、用手动推功率方法,检测GSM_LB和GSM_HB的发射功率,发现GSM_LB无功率输出,GSM_HB发射功率正常。

  3、检测GSM_LB的发射通路,通过点测法发现C3703处无功率,即U5601未输出GSM_LB发射功率,因GSM_HB输出功率正常,从而可判断其工作电压、IQ和时钟信号都是正常的,判定为收发芯片U5601损坏。

华为Ascend G7无信号故障维修 图1

华为Ascend G7无信号故障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

  更换U5601,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