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Luna-4G不识别SD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0):
华为Luna-4G不识别SD卡故障维修

  1、故障现象

  不识别SD卡的话,SD卡里面所有的数据文件将读取不了,无法使用,在文件管理里面可以查看SD卡是否识别。

  2、维修技巧

  首先用一张好的SD卡验证是否为主板问题,如果为主板故障,检查SD卡座CON603是否破损虚焊,弹片是否氧化。还不识卡就升级最新软件,故障不能解决就直接更换主板。

  3、维修流程

华为Luna-4G不识别SD卡故障维修 图1

华为Luna-4G不识别SD卡故障维修 图2

网友:
正需要 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