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6.8 不跑码

楼主(2016-11-10):
参考大神的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9220-1-1.html
新手自学,参考老师的帖子弄好的。
BQ40 B级只有0.6 ,正常是1.2的 ,B级前面有个电阻,短接了还是不行。查了E级无电压,导通不了。E级上面有个电阻。另一边有3.3 。2个电阻直接短接,好了。

网友:
后来请教了楼上的师傅,说B级0.6正常已经导通了。B前面极那个电阻不需要短接。为什么啊。还是不懂

网友A:
0.6可以导通了  是P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6可以导通了  是P管吧

NPN 算是N管还是P管,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 算是N管还是P管,老师

是N管的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电阻还是代换了才好,直连的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