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55A-UD3R主板CPU风扇转速异常

楼主(2016-11-10):
技嘉GA-P55A-UD3R主板,原来正常使用,一天忽然自动关机,后发现机箱暴热,进BIOS看风扇(四针)转速为0,CPU温度持续升高,应该为高温保护了。开始以为是风扇坏了,就换插了一个三芯风扇,能转但是转速不对,估计只有几百转,进BIOS查看的确只有几百转,但转速数字前有乱码显示(如图)。应该是主板的风扇调速电路坏了吧,自己查了查相应的mos管、芝麻电阻和电容,没查出所以然,IO(两个IO)不敢去动,不清楚是哪一个控制。业余爱好者加上没有找到图纸,还恳请各路大神不辞帮忙,有图纸也行,谢谢!

网友:
对了,bios也刷过了,官网上下载的F13,14B,问题依旧!

网友A:
插到机箱风扇接口上看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到机箱风扇接口上看行不

换过了,四针风扇插到SYS接口和POWER接口均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四针风扇插到SYS接口和POWER接口均无问题。

插到CPU风扇插座,四针的风扇不转动,三针的转速慢。晚上回去打一下电压,估计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找到一个通用的图纸,不知道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暂时没有,晚上回去再弄!

网友:
如果解决请分享

网友D:
根据上图,如下分析思路,1.2脚有没有12v电压,如果没有或过低请检查q35电路,用示波器检查4脚有没有正弦波,如果没有查相关电路,3脚为检测信号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上图,如下分析思路,1.2脚有没有12v电压,如果没有或过低请检查q35电路,用示波器检查4脚有没有正弦波 ...

谢谢分析,晚上回去试一下。不过没有示波器,如果q35正常的话是不是IO控制风扇转速的功能出问题了?板子其他功能正常,真不想换IO。

网友:
如果不打算换IO的话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有可能就是IO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