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充电,充一下就停,一直用电池的电

楼主(2016-11-10):
L700一直用电池的电量 插上电源就从一会电,电流表就没电流了。换电池一样。  BIOS版本是1.4的  升级到2.6就好了、

l700

网友:
我有台机器问题跟你一样,搞了好久,同行拿过来的

网友:
刷了其他的BIOS 不行啊  不知道你的BIOS可不可以啊 ?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看 看可以解决?

网友:
刷了一样的  没卵用

网友(2016-12-23):
我正在刷   楼主  不要骗我

网友:
楼主  刷上之后 为什么  不亮了  什么鬼

网友(2018-06-19):
我的刷到2.6也不行,还是双闪开机不充电。

网友(2018-12-17):
  刷了你的BIOS机子都不亮了     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其它型号都没有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