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 la-a321p 主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0):
  联想S40-70 板号 la-a321p    故障电流到0.25不动   经检测法现PL405不出电压,检查发现PU400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没出来,刷BIOS故障依旧,维修结果:主板上BGA加焊CPU芯片亮机,希望朋友们少走弯路,也许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个,朋友们送点分啊,没下载分了

网友:
是合桥一块的U吧,长方形的不?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4待U的故障率不低

网友A:
遇到同故障    必须bga加焊吗     用风枪吹了一下 不行啊

网友:
同样故障,加焊试试!!!

网友:
遇到好多这个电压不出的,加焊只好过一台

网友:
这个U好像蛮难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故障    必须bga加焊吗     用风枪吹了一下 不行啊

技术好的话,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
集成度高发热量大,易虚焊.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   也是加电不亮  电流值都差不多  PL405和PL802没有电压  别的都处了  我还想先刷一个BIOS试试或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2016-12-29):
风枪吹好像没用

网友:
什么样的CPU

网友:
我也有一片 我还是线刷bios试试

网友(2017-02-06):
遇到了合一的桥,LA-A321P    焊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   也是加电不亮  电流值都差不多  PL405和PL802没有电压  别的都处了  我还想先刷一个BIOS ...

加焊U试试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来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