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认声卡,板号820-00165-a

楼主(2016-11-10):
a1466不认声卡,板号820-00165-a  查j9500第7脚PP1V5_S0SW_AUDIO 1.5v正常,25脚HDA_RST_L  3.3v正常,30脚AUD_PWR_EN正常,PP1V5_S0SW_AUDIO 1.5v这个电压经过q1920转换,q1920第5脚为低,受控于q1920第2脚,第二脚SPI_DESCRIPTOR_OVERRIDE_L此时为高3.3v导致第为脚为低,SPI_DESCRIPTOR_OVERRIDE_L从u5000 发出,强制把q1920的第3,4脚接通,r1921第二脚也被cpu拉低,u5000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能正确的发出低电平的SPI_DESCRIPTOR_OVERRIDE_L

网友:
苹果没修过帮不了你

网友A:
楼主修好没 我这今天也接了一台不认声卡  是不是通病啊  版号820-00165-A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我这今天也接了一台不认声卡  版号820-0016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 我这今天也接了一台不认声卡  是不是通病啊  版号820-00165-A

客户没修,但我不知道我判断准确没有,应该是CPU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 我这今天也接了一台不认声卡  版号820-00165-A

客户没修,但我不知道我判断准确没有,应该是CPU方面的问题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修  帮不了你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一些,收藏了

网友:
水果机没修过。。。。。。

网友:
试下刷BIOS

网友:
苹果机美修过

网友:
苹果的机器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没修,但我不知道我判断准确没有,应该是CPU方面的问题

我的修好了 换了个声卡板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进水 了吗 ???

网友:
或者你那排线断了吧

网友(2016-12-11):
应该是通病了,我这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