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复位不跑码H61M-DS2 2.0

楼主(2016-11-10):
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BIOS 也刷过  就是不跑马
有修过这个班的大神能指点下不!

网友:
别跟我说 加焊桥  刷 BIOS 之类的!

网友A:
我去..你是实地学习过的..也不会修呀.咱学的哦..天天去看毛片了吗?不会老师没有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是实地学习过的..也不会修呀.咱学的哦..天天去看毛片了吗?不会老师没有教吧..

现在 这种电压复位都正常但不跑马的板真心不好修,跟看毛片没关系

网友:
弄好了吗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这种电压复位都正常但不跑马的板真心不好修,跟看毛片没关系

教的  没有记住!!
主要是CPU有没有发出寻址信号也不知道  也没有示波器测
零基础去的  就进了个们

网友:
没有   这累的板有很多没有修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BLOS程序的问题,当然外设先排除下,

网友C:
意思是CPU复位也有了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只能测测LPC的对地值  和BIOS  1  2 5  6 的对地值  和BIOS的供电了  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CPU复位也有了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只能测测LPC的对地值  和BIOS  1  2 5  6 的对地值  和BIOS的供 ...

好的 谢谢 版主

网友D:
CPURST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跳变 ,每个电压用电表量仔细一点,很多电压偏低的 如果确认都没有问题的话直接把CPURST的那两个管子直接换掉大多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D:
VCC1.8V一定要量 很多这个电压偏高成两点多V的 会影响蓝屏 黑屏 断电 不开机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自己开店做了吗,自己买个示波器练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1.8V一定要量 很多这个电压偏高成两点多V的 会影响蓝屏 黑屏 断电 不开机等问题

这些我都量了!
时钟也是一个个脚量了
平台复位和CPU 复位都量了
BIOS 也刷了官方的了
   THERMTRIP 也拆了
电压检测也没有问题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RST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跳变 ,每个电压用电表量仔细一点,很多电压偏低的 如果确认都没有问题的话直接把C ...

刚触发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遇到多了  没有修好过!

网友G: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SPD  SMB  0.75  供电  都正常 还有那些会影响!

网友D:
在量一下VRMPWRGD看一下有没有偏低 正常3V左右
CPURST的两个管子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量一下VRMPWRGD看一下有没有偏低 正常3V左右
CPURST的两个管子换了吗

VRMPWRGD  分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RST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跳变 ,每个电压用电表量仔细一点,很多电压偏低的 如果确认都没有问题的话直接把C ...

修不出来  放久一点 还会没有CPU 供电

网友H:
CPU复位有没有。有的话就考虑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复位有没有。有的话就考虑换桥啊

有时候出CPU供电就有    有时候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触发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浮动

示波器好看一点
感觉现在板子三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
检测卡换了吗 是不是pci槽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 坐等结果

网友:
upu-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I:
楼主你这快技嘉板子修好了没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没有修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快技嘉板子修好了没

没有修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J:
我能说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悲剧的没修好,有了答案让我也学习学习哈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啊

网友K:
没有跑马    先测CPU的ADS   测PCI帧周期    然后测PCL帧周期        如果没有PCI帧周期就干北桥    如果没有PCL帧周期先测BIOS有没有片选         如果没有片选就是EC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跑马    先测CPU的ADS   测PCI帧周期    然后测PCL帧周期        如果没有PCI帧周期就干北桥    如果没 ...

cpu的ADS  在哪里测 你告诉我
还有 PCL 的帧周期
还有H61的板没有独立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能说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悲剧的没修好,有了答案让我也学习学习哈

我遇到这类的 多了  也修不出来  这里有主板维修2-3年的师傅也修不出来!  也是从迅维出去的

网友:
这主板还没修到  听说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H:
直接干桥啊!不然还想等什么

网友:
CPU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干桥啊!不然还想等什么

不是桥问题!

网友:
换过了啊!

网友:
没有CPU 供电的时候有没有去量过CPU供电的EN的!

网友:
受教了 大神

网友:
点进来的我以为是个修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现在 这种电压复位都正常但不跑马的板真心不好修,跟看毛片没关系

看毛片有灵感就好了,修过掉电重启刷BIOS好的,现在也遇到片掉电重启的刷了几个BIOS没用,CS有闪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毛片有灵感就好了,修过掉电重启刷BIOS好的,现在也遇到片掉电重启的刷了几个BIOS没用,CS有闪波了的

我没有示波器  这种很少刷BIOS 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