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ER:1.6 接电源线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就转

楼主(2016-11-10):
求各位,MS-7529  VER:1.6 接电源线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就转,按开机键能正常进系统 ,正常关机后风扇还是一直在转,是那里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先试一下啊    要不就是PSON不受控啊

网友:
跑风山供电啊,,肯定有几个三腿管

网友:
等于是自动上电了    查绿线吧

网友:
关机后不断电,查电源14脚绿线电路。

网友:
en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