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 板号LA-5971P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10):
LA-5971P 不触发维修

查待机电压正常
开关脚电压正常  开关触发到EC跳变正常
EC到桥PBTN_OUT# 电压3.3V无跳变
查EC条件 VCC 3.3V LID_SW# 3.3V ACIN 无电压 不正常 !
找ACIN来源

LM393 8pin 19V  2、3pin 都有3.3V 左右 按理说1pin应该有电压输出了
料板上找个LM393更换 还是一样
不死心 再换个 故障依旧
测量LM393 1pin 对地阻值6百多
找不到原因 把与其相连接地的电阻 电容拆掉  EC 127pin撬起 也都无果
一狠心 直接一坨锡把LM393 1、2pin短接

LM393 1pin电压也有
接上开关 触发上电  装机测试 进系统都正常使用  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6-11-10 23:42):
统一回复下  前面说得简单了  LM393 3脚电压是大于2脚的 所以我说条件正常 换2次芯片也没输出 没找到原因就这样修了 本子接手没电池 后续用电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

补充内容 (2016-11-10 23:47):
大神们可以分析下 LM393 条件正常 输出脚对地阻值正常 就是无输出原因在那

网友:
大神,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技术好啊

网友A:
这样也行吗?不合逻辑吧,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LM393工作条件正常,1脚对地值正常就应该输出高电平,你把2,1脚短接怎么就会出高电平呢?这是灌水吗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你说的真好,图文并茂!

网友:
3教分压应该是3.6V,大于2脚电压,是不是电阻阻值不正常

网友:
3脚电压大于2脚 ,1脚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吗?不合逻辑吧,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LM393工作条件正常,1脚对地值正常就应该输出高电平,你把2, ...

3脚是3.6V 大于2脚  简单说了

网友:
这样也行      楼主牛叉

网友:
正大于负输出正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小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B:
3脚为什么不大于3.3呢,要大才对吧.

网友:
这样也挺好,与其正大于负输出!实在没办法何不让他直接输出呢,省时间!只要acin有3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为什么不大于3.3呢,要大才对吧.

3脚是3.6V 条件正常 就是无输出

网友:
这信号为低,保隔怎么又过了呢?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这样都能搞定  下次仁宝的   试一哈

网友:
ACIN 保持高电平,电池使用正常么

网友:
原来不触发也可以这样修的,真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