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 V29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6-11-10):
七彩虹H61的板子,正面板号CF-G6-MX,背面是C.H61U V29,待机3.3V正常,南桥晶振也有压差,开机键也有电压,不触发
IO芯片是NCT5532D.主板如果强制触发,可以亮机,跑开关针到IO的线路。跑到R570电阻。短接快关R570一端3.3V被拉
低0V 另一端还有2.8V,测量阻值88K多不正常。镊子短接电阻,开机正常一切正常。也不知道到阻值多大,直接换个1K电阻
上去OK。修复成功。      本人还是小菜鸟,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提携

网友A(2016-12-12):
楼主你怎么想到跑开关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想到跑开关电路呢

因为强制触发可以正常开机,所以方向就是开关电路。万用表测量开关电路,有3.3V短接 3.3V拉低。但是IO那边没有拉低。就是中间的R570问题了。

网友B:
一般换上一个小一点的电阻就可以,做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上一个小一点的电阻就可以,做法不错

是的版主,这里的电阻是导通3.3V开机电压的。没有分压、降压等等其他作用,按照正常用0Ω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版主,这里的电阻是导通3.3V开机电压的。没有分压、降压等等其他作用,按照正常用0Ω都可以的。

对的0欧姆也是可以的哦,其实不装直连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