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小小白第一次维修显示器!

楼主(2016-11-10):
今天客户 拿了一台机器 师傅叫我看看说是不通电  拆开看发现保险烧了   换上之后 没急着通电  又看了一下整流桥 打一下对地阻值 也烧了   换上之后  听师傅说用灯泡试一下没问题才通电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灯泡该上到哪 !

网友A:
用220伏40瓦灯泡代替保险。保险烧了不要直接换保险,要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如整流桥,开关管,限流电阻等。还有次级的电路,如果都没有问题了,再通电加上12伏2安的灯泡试试、

网友B:
师傅就是眼前,为啥不多问一句师傅呢

保险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0伏40瓦灯泡代替保险。保险烧了不要直接换保险,要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如整流桥,开关管,限流电阻等 ...

可不可以直接上电  不用灯泡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傅就是眼前,为啥不多问一句师傅呢

保险位置,

用不用把保险换一个在用灯泡试 还是把保险取下来试用灯泡?

网友D:
保险取下来,用灯泡代替保险

你如果后面还有短路,那保险还是会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保险取下来,用灯泡代替保险

你如果后面还有短路,那保险还是会烧的

如果有短路  灯泡亮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0伏40瓦灯泡代替保险。保险烧了不要直接换保险,要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如整流桥,开关管,限流电阻等 ...

220V25w的行吗

网友:
最好是40W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不用把保险换一个在用灯泡试 还是把保险取下来试用灯泡?

当然是取下保险,让灯泡来代替保险。

网友:
店里面还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取下保险,让灯泡来代替保险。

亮一下就算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就算好了吗

亮一下就灭的话,说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亮一下就灭的话,说明好了。

哦哦  好了    谢谢

网友:
灯泡接保险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短路  灯泡亮还是不亮

如果短路,灯泡常亮,如果正常,灯泡亮一下就熄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短路,灯泡常亮,如果正常,灯泡亮一下就熄灭了

谢谢  谢谢   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谢谢   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修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
直接向师傅问一句,多方便

网友:
灯泡上到保险那 如果通电 闪一下就黑了 就是后级没短路 可以上保险了

网友:
关键是,把所有的已损坏的零配件换掉。然后再试机子。

网友:
上到保险的两角就行

网友:
我都是保险飞根线,有问题自己会烧断的。好了之后在换跟粗点的线,不用换保险。

网友:
用灯泡把保险替换下来了

网友:
上保险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