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公共端

楼主(2016-11-10):
求大神请教,什么叫公共端

网友:
公共端就跟公共厕所一样谁都可以上。谁都可以艹

网友:
你说的 公共端  应该是公共点

网友:
外接电源与电池的公共端,,,

网友:
公用的一个19V 就是

网友:
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其它主要转换电压都要用的一个电压,楼上说的公共WC挺形象

网友:
公共端是公共点吧

建议你找下迅维的维修资料 看下里面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