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 有复位,有时钟 就是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6-11-10):
主板型号:ASUS P5KPL SE
主板故障:ASUS P5KPL SE 有复位,有时钟 就是不跑码。
上个全图A14脚 待机3.3V

PCI——E 11脚 PCI RST 3.3V

PCI-E A13 A14 100M 时钟0.4V

打了一下总线供电1.2V                     打了一下,CPU供电应该是1.2V左右,上面是1.6V感觉不对!

没有上CPU 也出CPU供电!!1.6V
感觉不对啊!!
出时钟电压,出PCIRST,最后一步出CPURST!
一上CPU就掉电!!上视频!!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1.6V是预设电压   上CPU就掉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查VID吧

网友:
这板子故障点太多了,,很不好修啊

网友:
我这也有什么都有就是不跑马

网友:
恕我直言,华硕质量就是个垃圾,华硕G31 41什么的基本都是排阻问题,H61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改进, 你这个板子还是先搞好总线供电吧,华硕内存供电不泡码之前低点正常,如果总线 CPU电压正常了就搞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