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的心酸维修

楼主(2016-11-10):
联想Y470,板号:LA-6881P  6系   独立N卡
同行拿过来的,插电待机0.2ART8205PWM 3.3V电感对地值为305V的电感有400+,断定3.3V短路;但是竟然可以触发上电,而且待机的时候PWM3.3V5V电压都正常(是不是非常奇葩?),上电到1.2A左右没跳变外接也不显(肯定不会显,这里同行先干显卡了,干毛的显卡,待机都偏大就干显卡);先修待机偏高的问题,待机的时候手摸发现桥和网卡微热,网卡拆掉,从料板拆个桥把桥换掉,待机芯片RT8205 PWM3.3V的电感对地值从30一下升到165左右,而且待机0.012A也正常了;于是开机触发先上电到0.9A掉电到0.5A左右然后完全到0A(推测没装纽扣电池的缘故),再自动开机上电有几次跳变最后停留在0.9左右不动了,外接一下不显;测试了下全板供电都OK,包括集显0.44V;这里我再次加焊显卡还是一样,考虑料板上的桥可能有问题再重置了一个桥还是一样(心酸);桥和ECBIOS也蛮刷过,6系的换桥不用刷BIOS;想到此是不是显卡坏了,改集显,把独显芯片取下,把U49拆了(参考坛友的某个帖子),处理好后触发上电,上电现象一样,跳变几次后,只是电流最后停留在0.7A左右,外接同样不显;看到此,算了,应该和显卡没关系,呈现的现象都一样,老老实实重置回去;最后没办法,考虑的是不是必须接内屏才可以显示,找到同行把机器拿过来,接好后开机,触发上电发现电流跳变到0.9A的时候,电流接着再上扬动作了,推测这里是识别到屏了,开启屏上各供电了,于是电流不停的跳变了,最后亮机了,心里一万条草你吗;这机器修到这;总结的是,1:这款机型是不是裸板外接不会显,需要进系统切换才可以;2:没认到内屏时,电流跑一下就不会动了,不会像其他的机器电流会一直跳变;3示波器太他么重要了,随便测下LVDS信号,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4:还是奉上图纸和亲测可用的BIOS文件,桥和EC的,虽然论坛有;

Intel_仁宝_LA-6881P_联想Y470(HM65).pdf

网友A:
楼主这总结的三点非常漂亮       请问该机器最终故障点是网卡和桥是损坏      拉低待机3V对地值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总结的三点非常漂亮       请问该机器最终故障点是网卡和桥是损坏      拉低待机3V对地值是吗

是的,另外这机器通病太多,比如网卡爱坏,VDDQ电压爱出问题;1.5VGS电压爱出问题,CPU供电的VIN 19V爱出问题;

网友:
帮我看看我的Y470 主板,也是6881p主板 内存条1不认内存,内存2认内存,内存1供电查过了好的还要检查哪里呢?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

网友:
是的,有部分机要切换才能外显的,

网友:
技术牛X啊,

网友:
裸板外接是不显的,再就是断独显不用拆芯片吧,我都是翘起显卡供电电感试

网友:
这个Y470一般都是升压供电短路的,这么麻烦的很少遇到

网友:
确实这款机器很多毛病,又学到楼主一点经验了

网友:
有很多机器不接内屏外接进系统前不显示的,最起码接个usb键盘试试机器起来没有,还有部分本经验判断是可以裸板外接显示的,但是特例还是不少的,特别是些单位机器因为接投影仪什么的外接早就坏了,所以不能这样测机器,容易误判,看着电流差不多有跳变了,怎么也要接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绕了个弯路不过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