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楼主(2016-11-10):
联想取回来一个机器g50-70 还在卖的机器求老司机  当时就没底了    上电电流到o.25掉下去反复重启 电压在有电流时都正常附上图纸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5MDQ4MXwxOGZiZjA2YzQ1ZGVmNWIxNzVmZTdmODZhYzk2ZDc2MXwxNzQyMjk4MTM4&request=yes&_f=.pdf求老司机带我上车

网友:
附件上传方式不对  显示异常
传资料先搜索 避免重复

网友:
楼主机器的供电不正常  检查各路供电先  或者有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A:
02.5 应该是缺电压的,CPU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5 应该是缺电压的,CPU供电没出来吧

出来了  后面cpu量到有两根数据阻值无穷到   然后板子刚好有事被人看过的所以判定cpu被电了   就给报了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5 应该是缺电压的,CPU供电没出来吧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学习。到基地。让大师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