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 总线1.2 桥1.05和1.8v 都偏高

楼主(2016-11-10):
880gm-e41 总线1.2是1.41v 桥1.05是1.42v和1.8v是2.5v 都偏高 由两个358 控制的 358换过 电压还是一样 旁边的分压电阻 都是正常的 有同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几路电压都偏高 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这么多电压偏高? 第一次见

网友:
把图发下看看

网友:
第三个电压 有点高了 其它两个还好吧 用得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