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10):
G50-70 开机掉电,量电压都有 CPU电压有1.8V 这个电压正常吗?
cpu
掉电

网友:
CPU电压1.8V 肯定不正常 抓下波看下

网友:
这是个假电压,仔细测前面的条件。

网友:
看时序,查条件!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
CPU电压应该在0.9几左右吧 是不是量错地方了

网友:
先说下你的CPU是什么CPU 、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