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e198 电压跳

楼主(2016-11-10):
  有哪位大师修到过ASUS  ve198  电源板  电压跳  初级12V   呀8V-20V左右的跳   初级东西已经换玩了   还是跳 有点怀疑是升压板那边  引起的 跳 但是我没有找到升压那边的电压     这么断       有谁修到过说哈   谢谢

网友A:
板子要是不贵  就换一个吧  别费神了

网友:
如果电源管理芯片,431,光耦,50v滤波,开关管这些都换过,估计就是后级引起的,把高压供电12v的滤波电容正极连接的地方断开就可以试出来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挺贵的吧

网友:
我有一块这个好板子  有需要联系11713105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要是不贵  就换一个吧  别费神了

修了  1天了

网友B: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啊,看着板子有腐蚀的痕迹,用刀子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啊,看着板子有腐蚀的痕迹,用刀子刮一下。

   有腐蚀都已经弄了    还是一样

网友:
5V跳不跳呢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显示器  电压跳的   后来是换了一个二极管好的   你找一下跟12V  和5V都有关的二极管看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你换了没有?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在初级部分

网友C:
光耦换了吗  试试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换了吗  试试换这个

  这还用说  肯定都换了的撒

网友:
断开后级也跳吗?

网友D:
我的天,一个电源板,换了谁这么多零件,你是在搬板吗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期待中..........

已经放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一个电源板,换了谁这么多零件,你是在搬板吗

初级  基本换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初级  基本换完了

那这么看就不是初级的问题了,查一下后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这么看就不是初级的问题了,查一下后级

放弃了 不想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放弃了 不想搞了

换个板子吧,现在电源板都很便宜的

网友:
这板50  呀    还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板子吧,现在电源板都很便宜的

这板50  呀    还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50  呀    还不包邮

那你看看能不能上一个通用电源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板50  呀    还不包邮

只要大小合适能装进去就行

我想问这板子为啥这么贵呢?一般的也就15  20这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板50  呀    还不包邮

你这个难道是一体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大小合适能装进去就行

我想问这板子为啥这么贵呢?一般的也就15  20这样子

这是LED的   有的要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难道是一体板????

  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LED的   有的要贵些

哦,难怪,不行先报价吧,万一客户不修你连运费都搭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LED的   有的要贵些

我这有一台差不多的 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哦,难怪,不行先报价吧,万一客户不修你连运费都搭进去了

  之前拿来现象一样  修好之后报价了          在这测试了一天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之前拿来现象一样  修好之后报价了          在这测试了一天出问题了

估计是不稳定,或者还有隐形的问题没查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不稳定,或者还有隐形的问题没查出来

嗯   修了 一天半 都没有搞出来      没有心情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   修了 一天半 都没有搞出来      没有心情搞了

我一般半个小时搞不定我就查板子价格了

网友:
可惜了,是个练手的好机会,,,,,,,,,,,

网友:
一块版修一天,怎么要钱?

网友:
换个板子吧,现在电源板都很便宜的

网友:
换板子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直接发一个板子

网友G:
初级铜皮崩成那样了,修好了,
过几天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H:
有元器件接触不良

网友:
和bios毛线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初级铜皮崩成那样了,修好了,
过几天还是会出问题的

就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元器件接触不良

   没有查出来  不搞了

网友:
看下光耦合啊

网友:
给客户修好,以后也是问题,应该放弃

网友:
应该还是稳压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