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27代用BQ728成功

楼主(2016-11-10):
手头上只有BQ727,用来代用BQ728成功。遇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
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没查到结果,大着胆子换来试,真的可以。

网友:
试过可以代换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

网友A:
反对楼主,用了两个727来代换728都没有成功,最后用725A代换成功

网友:
能充电不。。

网友:
能分享下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对楼主,用了两个727来代换728都没有成功,最后用725A代换成功

可能看机器的吧 不过上了不会影响是真的好

网友:
记下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嗯,,,看了有好几个朋友代用成功的也有一个说不成功的,我想可能是跟不同的机子有关,手头上刚好有这款IC但又不想麻烦去看电路图的可以试下,反正不会烧机子。现在笔记本维修费用便宜了,速度很关键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分机器的..............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