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T215F01-100 X0.0 灰白屏,飞线救活实例

楼主(2016-11-10):
一台三星22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后马上渐变为灰白屏,什么都看不到,面板为HT215F01-100 X0.0 ,看了不少帖子有飞线弄好的,但屏的型号不一样,所以只有试一试,拆开看点有多,只好全刮开一个一个点试,终于有一个点可以让屏变正常了,分享一下点位,方便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不用再费力找点了。

网友:
楼主这经验,能救活很多屏啊,最下面那个图,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屏电路板的那个吗?上个全图最好。

网友:
这个 真心强!!!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边上的面板 容易刮坏吧

网友:
是离屏电路板最近的那个

网友:
关键这个点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飞线的有好几种情况,可是不一样的屏,边上的点的位置也不一样,楼主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把VGH飞到TAB芯片 上的哪个点上呀

网友:
是把TAB芯片上的点刮开吗

网友A(2017-11-16):
主楼就是牛,这就是秒杀的节奏,谢谢主楼的大公无私分享给大家,我有2块屏都是这样的问题,今天全搞定了

网友:
卧槽还有这操作  见识了  以后我也正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楼就是牛,这就是秒杀的节奏,谢谢主楼的大公无私分享给大家,我有2块屏都是这样的问题,今天全搞定了

赚了吧?
我关心的是:一年前的帖子,你怎么挖出来的?
不是超过30天就不能跟帖了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可以回复的呀,谢谢主楼,叫我又赚了钱

网友:
这个点找到,真心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通病了            修过好多

网友:
这都行,楼主真是牛人一个,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