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独显坏了能改成集成显卡吗?

楼主(2016-11-10):
  一片华硕x450v主板,由于是被摔坏的,独显处变形,所以不可能换显卡了!想问问这个能不能把独显拆掉,然后用I5集成的显卡!我把显卡供电的MOS管拆了,然后开机通电,电流显示正常,(内屏也摔坏了的,现在只准备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器不显示!接键盘按大小写转换有反应!证明都已经开机了!想问下能这样改吗?还是说这板子不能这么改!(以前一台DELL的笔记本也是独显坏了,我把显卡供电MOS管拆了就OK了!)

网友A:
ASUS好像是不支持改的,你量下FDI总线有通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好像是不支持改的,你量下FDI总线有通吗?

没有图纸,没法量。我也有点怀疑,只不知CPU里的显卡供电是单独的还是就用的CPU的供电!如果是单独供电的那就是没戏了!ASUS就是烦,没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  不好弄

网友:
直接取 显卡供电

网友:
具体要结合点位图看才知道,但是你可以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貌似要刷BIOS,刷集显版本的BIOS

网友:
刷了BIOS也不一样定有用,有些原件还要改位置

网友:
如果这款板子有集显版本的话那就可以改,没有就歇菜了

网友:
把显卡电压断开

网友:
显卡电压断开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
换主板,这个板三百多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 期待楼主研究结果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以的

网友:
华硕的要是改的话会很麻烦吧

网友:
ASUS好像是不支持改的

网友:
有的时候确实不懂原理 但拆了就好了

网友:
华硕没图纸难搞。

网友:
我有一条X450V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053-1-1.html
会不会也是显卡供电问题,搞死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显卡坏了阿

网友:
这能改吗,我那也有一片抓不到独显的

网友:
这种主板可以改集成的

网友:
这个扳子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
华硕没图纸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围观中,ASUS的不好改

网友:
看看有人没有改过吧,,借下经验

网友B:
我尝试过去掉 耦合
wendsy
去掉什么耦合?能只用集成显卡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过去掉 耦合
去掉什么耦合?能只用集成显卡吗?

网友:
华硕的好像直接拆都不行吧,上次有个宏碁的直接把显卡供电的电感拆了就好了!

网友:
把显卡芯片一起取下不好吗·我试过别的机子·取下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如果有图纸和点位图还可以试试 华硕基本没法改

网友:
这个不支持的,我以前试过,断开显卡供电,集显不亮机

网友:
期待高手出招!之前有个华硕的花屏,网上看到说是物理屏蔽集显,CPU的集显用不上,想想都有点蛋疼,想改不会下手

网友:
看图纸改

网友:
话说的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