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10 装系统后 进系统卡在WINOWS画面

楼主(2016-11-10):
戴尔E6410 装系统后 进系统卡在WINOWS画面  一直不动 换过内存 刷过BIOS 量所有供电都正常 请各位大侠支支招 下面有图

网友A:
换硬盘试试,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能进U盘系统吗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看看能进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试试,换个系统试试

硬盘换了的 可以进PE

网友:
你换成WIN8试试

网友:
驱动全部先勾掉不装试试

网友:
看下左上网卡口的小班背面有没有问题 还有u口

网友:
先轻装试一下,排除驱动不对引起的问题

网友:
把能易拆的部件都拆了,包括摄像头无线网卡等用正常安装版测试一下,不要用ghost

网友:
勾掉驱动集成安装选项,装个裸系统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或者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可能bios不对

网友:
进pe试试再讲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不然就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B:
卡在某个驱动了,安全模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在某个驱动了,安全模式呢

才装完系统 重启解压就卡在这画面了

网友:
换主板 解决了

网友(2019-08-14):
8代U,不支持Windows7,只能装Windows10。